S20C45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23):
     遇到一个金河田的电源,5V红线破口直接接地了,现在电源短路了,不能通电,5V红线直接对地了,拆开后测量发现有个标有 S20C45  的应该是MOS管的东东击穿了,拆下后5V红线对地阻值正常了,但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器件,有哪们知道的给说下,我去电子市场找了,人家都说没见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可代换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肖特基整流管呀.好像第一次坐沙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个不太懂,有什么可代换的吗

网友:
20A45V的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用MBR3060代用,市面上多的是,拆机的管子也多。

网友:
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都可以啊,还是有什么代换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