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跑04不显

楼主(2010-08-23):
;一块MS-7267主板,跑码跑到04不显,内存,北桥,CPU供电都正常,CPU和内存也是好的,I/O也换过,V星防伪芯片也换过,BIOS刷过和换过,都是一个鸟样,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特意来求助各位高手啊

网友:
前面的代码是多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1994-1-1.html这里有图纸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D2到D3再到04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没过吧,V星的板子好象很喜欢桥虚焊,按压一下各芯片试试

网友:
你看看内存供电啊,我以前遇到过一块MSI的板子是断线,后来飞线解决的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还有SDA,SCL,SPD,再打一下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都没有问题把网卡拆掉试试

网友:
搞了两天没搞好,板都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