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GX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08-23):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ECS给清华同方代工L4S5MG/GX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有正常嘀的一声,但显示器就是没反应,插单插显卡可以显示,BIOS刷过了,一样,压北桥也没用,VGA接口也换了一个,没用,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的HS VS的线路

网友:
在VGA接口附近有一排黑色的贴片,找不到标示,但都有阻值,也不知道那是电感还是什么东西,阻值也都不相等,是不是黑色的都是电感啊

网友:
那是电阻,不是电感,三基色对地阻值一样吗?接口能跑线到桥吗?13.14脚有没接入08的门电?接口直连的电容拆掉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RGB  与行场 的值  有08门芯片 先换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基色对地阻值不一样,R  68    G 75     B  72
    接口先是通过一个电感,然后经过个X58的电阻,然后到桥,附近都没发现有门电
    接口直连的电容是哪个,是排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阻值都不一样,而且在线路上没找到有门芯片啊,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直连的的电容一般是挨着接口直连的电阻的,也就是你所说的X58.把三个X58拆下来单独测量,看是否在75-76之间,如果正常的话追线到NB,看有无再经过一次电阻,电阻正常不?如果无的话,拆掉线路中所有电阻电容,测三基色是否一样,如不一样,恭喜,桥坏了,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滴过了,显示器通电闪了一下,没显示。

卡码 7F,没修好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压下北桥吧

网友:
压北桥了,没反应.

这板可能就是北桥坏也,单插显卡还能用,已经让客户拿走了,换板还是单插那是他的事了
   只是我想问一下,这种问题是不是单插显卡也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线吧  找到进北桥的线  然后割断打北桥这边的值
  如果不想割线 把RGB三条线上面的元件全拆掉打值看

网友:
不知道你主板插上键盘还好使吗!我是说键盘灯能正常关闭吗!如果的话有可能是主板北桥下的小电阻掉了!我遇到过!但不一定好啊!请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