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老害怕被高压电到,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23):
在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总是担心被大电容电到,现在修液晶带电测试的时候都有点恐惧的感觉了,虽说电一下也不算啥,但总很害怕,生怕被电到,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兄弟,电一下没有什么了啦.我修纯平彩显都被电过,那可是两,三万伏的电压呀.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网友:
一定要心细呀  如果电源插头断开后最好还是放了大电容的电再去测这样会安全多。

网友:
没有什么的,小心一点也不会被电倒,要是你真的怕你可以戴双绝缘手套,这样就更象医生做手术了。

网友:
我就被电过二次, 修电源时断电后测试时碰到了大电容

网友:
修纯平的时候被电过n次。修液晶还没电过,电源板又不大,放平了测试就行了

网友:
如果用的发热丝的那种烙铁,可以直接并在大电容上放电
要不就自己做个东西放电,有很多好处的,不光不会被电到,还会测量更准确的。

网友:
我老師說過一句話:人這一輩子,如果走路怕摔倒,就只能爬一輩子,也將一事無成。

怕熱的沒有好鐵匠。

网友:
操作的时候要谨慎进行,断电之后要用负载放电.比如说可以用一个灯泡接在大电容的两端来进行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都有这样的时候,我前些时候修个打印机的电源板,大电容爆了三个,吓的我那些日子修纯平电源之后都不敢插电,叫别人帮忙插,自己跑老远。呵呵。
   不过现在好了,其实没啥大不了的,充下电也好。爆爆就当放炮仗了,液晶就更安全了,我常被电。高压也电过一次了,没啥,就是糊了点皮。

网友: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电一次也怎么样不了。注意好的习惯。

网友:
平时准备一个灯泡,引两条大约1米左右的导线。维修时,断电后,用灯的两条线头在大电容上接触,就可以放电啦,这样就安全。

网友:
胆大心细,熟能生巧

网友:
这只是心理的负担,我在爆了几次电容后也不敢上没把握的220V了,每次都是搞一个插板弄个远引的远远的,捂着耳朵在这头接电,呵呵,其实也知道没啥大不了的,可就是心理上。。。不知道怎么解除这种心理障碍。

网友:
   我有一次不小心手触到高压板上去了,看到火星了结果手上的皮白了,郁闷。现在还有点怕呢,电过一次真的不一样了。还提神,嘿嘿,以后得小心点了。

网友:
支持10楼和13楼的仁兄,本人维修不管纯平的还是液晶的显示器都是用灯泡放电,很方便的,并且还可以作为假负载使用,楼主不妨采纳一下

网友:
我经常被电,我们家的浴室洗过澡以后,有水气,开关漏电,关灯的时候,爽啊。。。。。。。。。。。。。。。我现在都是拿牙刷或梳子关灯的,我至少被那开关电了5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