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楼主(2010-08-23):
大家谁有各个主板的通病啊  能发一张给小弟看看 ,我想快速的修主板!

网友:
通病经验都是大家用大堆大堆主板堆出来的,楼主还是自己总结的比较好

网友:
欲速则不达,没有捷径的!

网友:
兄弟啊。。。慢慢来啊。。。不要一上来就想一口吃个胖子啊。。

网友:
如果50%的板都有通病,那维修还就真简单了。维修也不用培训了,直接发本通病大全就完活了。

现在的板通病越来越少了,楼主还是抓紧基础学习吧。

网友:
先修电容,断线。
再修供电块
然后修电源芯片
接下来修发烫的芯片 如IO之类。
接下来找找信号之号,要借助于工具。处理的话加焊。如南北桥。
最后是最高境界:了解开机流程,看电路图,细查

焊接功夫是要自己炼的。不要把心钻死在BGA上。实际修板中桥动的很少。成不太合算。

网友:
仅代表个人意见。反正我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时间长了,是要做到快修。   如换桥什么的,根我们的收入有些不挂钩。该放弃要放弃。但是加焊还是要炼的。

网友:
其实修的多了,拿到板就会有感觉了。通病是你的经验的积累。
遇到没有入手点的板,在这个论坛上找找与这板相关的资料。看看人家遇到些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六安远航科技 的帖子从基础学起吧  快速修主板也不是这么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础怎么学,先学什么?

网友:
只能说经验了

网友:
如果没有基础,是不可能快速地修主板的~通病也没那么多,还是脚塌实地慢慢来把

网友:
基础就是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学电子元件好坏判断  买一些主板维修方面的书看

网友:
通病的确没有速成的,病况多种多样,病因也多种多样。
不过,我听老师说过一些通病之类的(有一定局限性),如:
INTEL板 通电跑98   北桥问题
INTEL板 通电跑E9   BIOS问题,刷BIOS
INTEL板 不上电,换IO

这些经验也是慢慢积累来的。维修漫长路,边走边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