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的示波表和万用表我该选择哪款?

楼主(2010-08-23):
买过一台利利普的示波表用着不太好,想买一台福禄克的示波表,搜索到一卖家有福禄克123和99B出售,两者价格差不多且在承受能力内,但是看两者参数有较大差异不知选择哪个好?同时想顺便购买一块万用表福禄克万用表F112 和 87 III选择哪个比较合适?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LZ真是个有米人,我现在想买个表但只能徘徊在胜利和UT之间,福禄克不敢想

网友:
我和楼上的XD一样!楼主的装备看看就好了,我这样的维修用不起楼主的装备!

网友:
我也只是在網上看看Fluke過過眼癮,用的都是15元的牛屎片子萬用表。

网友:
牛屎片子-牛屎片子,壞了不心疼-掉了不惦記-歡迎大家都用牛屎片子萬用表

网友:
F112是迷你表,新货价格800+左右。
87 III外面只有二手货,价格450+左右。
我觉得87-3好一点。

示波器的选择看看其他板油的评断。

网友:
万用表用87-3,112有BUG
手持示波器性能有限,FLUKE的采样低了。还是找台式的吧。

网友:
要在室外使用的,用台式不方便,请问版主这两个比较哪个值得购买?

网友:
99B吧,不过老技术,采样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版老大,那个112bug是什么 我今天试试看。

网友:
    版版老大,那个112bug是什么 我今天试试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输入端开路时有数字显示,而不是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