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Y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0-08-24):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R18Y的客户说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没反应,拿来插上电流表一试机没待机,顺着电源口19v查到Q507第四脚G极为高电平,这个管是P沟道的应该是低电平才导通的19v没过去难怪没待机,用聂子从G极对地短路一下马上就有待机了,装上CPU内存上电测试OK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png

网友:
  这样就好了 ? 知其所以然否

网友:
是不是管坏了呀,也没说换管,只是对地一下就修好了吗,有点不是很理解,太菜了没办法

网友:
那么简单的修好了么,等会回头返修吧。。

网友:

三星R18Y无待机修复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复吗,

网友:
看不见图,总的把控制极。修出来吧

网友:
短接是可以开机了但是你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啊?应该修修控制极的电路。

网友:
是的哦,你要查那个控制级的信号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没有把G级的电压给拉低。飞线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干的。

网友:
从图纸上看应该是分压电路阻值变化,导致场管没有打开

网友:
就是管子坏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我晕死

网友:
返修的机会可能很大!

网友:
半个月过去了目前还没返修

网友:
直接飞过去 应该会有地方发烫的, 发烫的地方就是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