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偏色

楼主(2010-08-24):
三星R18  ATI集成显卡,在屏线接口背面主板烧湖,测量有一组信号开
路,不知道能到哪个点,哪位师付有点位图的帮我一下,谢谢。附图
LCD1_ADATA0 这组开路了,

网友:
是hainan2的板子?还是hainan3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hainan3的板子 显卡是ATI RS600ME

网友:
机器放了好多天了,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连到 那个借口旁边的饿 显卡差分信号的芯片上了

网友:
接好线应该就可以了前几天也是修了一台屏线口烧的

网友:
有点位图吗,帮我点一看通到哪个位置,我飞线过去啊,

网友:
回复的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仔细看图纸,这机器有跳线电阻的,可以切换集成和独立显卡的

网友:
我有现成的主板,要不要拍个照片来啊,还是我跑好线路传给你呢,告诉我你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 340015974  谢谢了,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开路了,跑线路很难,看PDF是通到桥但是在哪个位置就不清楚啊,有同样的板子,就好测通到哪。是最好不过了。谢谢你。

网友:
估计点图是比较困难的啊,还是自己好好看看图吧,这8个信号都是直接进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