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T31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08-24):
今接到台 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不能上网,其它一切正常,适配不开机”,试了下,上稳压电源无待机/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和客户说的故障一样,报价,客户接受,现场维修,拆机裸板,目测,发现网卡芯片烧了一个洞,拆下网卡芯片,上电,无待机,测按键开关,有0。2几V的电压,测供共点电压PQ6  D极 19V,S极0.5几V,G极0.2几V ,电压没有过去,直接D/S极导通试试看,上电,无待电流,测PQ6/S极电压只有3.几V,心想用电池可以开机,充放芯片应该没有坏,应该是线路问题,充放电电路中的某个元件坏了,上论坛找图纸,本本无图纸难修呀,查线路难查又费时间, 下载图纸回来打开PDF,找到PQ6的G极线                                         路经过PR43/PQ5到了LM393第七脚,测LM393  5/6脚无电压到,再看PDF,LM393  测8脚无电压,供电是由电源接口经过PL2/3过来的,经过PD3/PD5 到LM393  /8脚,测PD3于接口这边有19V,另一端2。几V电压,心想PD3是不是坏了,拔电,二极管测,正反各测得1,拆下来正反各测得1,呵呵!是二极管坏了,狂喜,换掉,上电,测PD3电压还是没有过来, 再测PD3的对地阻值,只有15个单位,短路,测这条线的元件,拆下PD5,LM393这边没有短路,再拆,PD4/PQ2,还是短路,测到PC54 短路,以为它坏了,拆下测是好的,己排除元件,PC54给PU7虑波,是不是PU7坏了,拆下PU7,不短路了,呵呵,问题找到了,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将刚才拆下的元件装回原位,上电,待机0。01A,测PQ6  S极19V,电压过来了,呵呵,再测3M/5M电感,电压出来了,测开关,电压3。3V,按开关,电流一下子上来了,几秒后显示BENQ  LOGO。换了个网卡,装机测试,进系统认到网卡,但上不了网,用USB网卡可以上网,心想南桥应该没问题,再换网卡,OK,可以上网了,装机测试,总结下坏的元件“网卡/PD3/PU7”,在此请教个问题,请问充放电芯片坏了为什么用电池还可以开机,谢谢,附PDF图。

benq ED5 电路图.pdf

BENQ T31

网友:
  很多机器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如果没有检测到网线插入 是不会给网卡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用电池供电时,电流不经过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