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开机死机!

楼主(2010-08-24):
联想C466开机死机!南北桥做过现象依旧,开机进CMOS按键按一下,就不能再按,处于死机中,主板电压OK,CMOS有电压3V,下面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主板
联想

网友:
这个机器我见过BIOS版本过低导致这种情况的。不知道楼主是否重新刷过BIOS。

网友:
BIOS版本是V1.22,不知楼上大哥觉得这版本是对不对了!

网友:
今天一天观察下来是这样的现象,板上的CMOS电池在的电压OK,但在静态下CMOS时间没有变化!早上我出去的时候是2010,4,28,11点20,晚上回来还是11点21,但插上电源或电池CMOS就在走了!这种现象还是第一见,所以死机还是觉得和这有关系!!

网友:
时间不走跟南桥晶振有关,频率不正常也会造成时间走不对。像楼主那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南桥晶振引起的

网友:
说具体一点的现象就是,开机按F2进入BIOS能看到CMOS时间就跳一下,然后就不动了,按键也就不管用了,动作快的话可以按到退出,还是一样就是死机,南桥做过,抓光驱和硬盘正常,RTCVCC 3.3V正常!

网友:
现在这块板子我觉得外设的可能性大,大家觉得呢!

网友:
今天想接下外接,外接无显!综合这些,又逗俺茫然!

网友:
我遇到的夏新是晶振有问题。时间不进系统就不走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南桥主振,还是EC晶振,南桥的我已经换过!客户说这机器进水过以后先是用半天死机,接下来慢慢时间越来越短、现在是开机就死机!
这样的现象大家的经验是哪方面的问题大一点呢!

网友:
这个板子我备货备了一些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BIOS电池没电了就会当机 不加电或者不开机,只要拆了BIOS电池就好了 建议楼主拆了BIOS电池 最好能刷个BIOS 以前遇到一个ASUS 的就是这个症状 刷BIOS刷好了, 还挡机的话查查 各个供电芯片的PG信号是否OK
外接要进系统切换才能显示

网友:
实在不行,笨法,把南桥取下来,看有没有掉点的,要是没有,植球重做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想也是先换南桥再整!光说不做不行!

网友:
找本本波说的!
去掉电池!量电池电压!
重刷BIOS这几种法案!都已做过!
就是不确定外接显示器不显示,跟北桥的关系大不大!
因为板子之前被做过南北桥!
本本波你好!
你有备板能帮我看看插上屏,和不插屏外接都无显吗?
我的BIOS版本是V1.22,V1.20的版本我也试过!现象一样!
先谢谢啦!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了,网卡芯片坏了!时钟IC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