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T198W 显示器,屏是HSD190MGW1,又出现了上面1/3 ...
TopView T198W 显示器,屏是HSD190MGW1,又出现了上面1/3正常,下面2/3异常的图像.

楼主(2010-08-24):
难道又是屏的问题,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
显示器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我见了好 几个了

网友:
是屏坏了,这种问题修不好的!!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能不能修好不知道,或许有高人能搞。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顺便问下,这块屏过保了吗?
是这种好几次碰到了嘛?我出售过这款比较多(还没碰到过哦) 所以想问下楼主!
上次我碰到台惠普19寸的就是在这个状况了,我自己刷的驱动板接上去还是这样的情况!上面1/3,下面2/3都显示就是有2个明显的颜色。

网友:
屏坏了 换显示器吧

网友:
回6楼的,这个机器已经过保了,而且大家好像没有成功修复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