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显示器,图像显示超出右边边界,好像是驱动板灯程序错误

楼主(2010-08-24):
如图所示,宽屏模式下图像右边显示超出边界,而4:3模式下,则图像中心严重向右偏移,向左调整的话,图像会左移,但是左边的图像就消失了.
选择AUTO和恢复默认值都不能恢复,我觉得像是驱动板里的程序出问题了,不知哪位朋友修过此机,还望指教.

网友:
你可以看看芯片组和屏号----找三星的bios

网友:
好的,谢谢,我先找一通用板试下。

网友:
找不到原机的程序,没办法,只好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是原机的驱动板,感觉这机器像是返过厂,也可是厂家刷错了程序,写成了1600X900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