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EAI--P不复位

楼主(2010-08-24):
此板接到后IO83628发热,换后不热还是不复位,内存没电压,又把APA01换后,内存电压正长,桥电压正长,CPU打值卡上,没有总线电压,没有复位电压,请各位朋友指点下一步的思路如何修!

网友:
又没有可能是CPU座虚焊呢?

网友:
把复位那块修好在往下查

网友:
VLDT不正常,那就先把这个总线供电修出来......没有它肯定不会有PG,没PG就没时钟,没时钟就没复位。。。。。

网友:
换没换ATA01哦

网友:
先把总线电压搞定再查时钟然后复位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我这块的IO是W83687THF,原来是CPU旁边的一个场管烧掉了,更换后现在正常.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板是有两个版本还是这两个IO可以通用?

网友:
是呀看来你也修过这样的板子呀!一月般这板通坏的AT101和83687,这一批我收啦好多这样的机器,不修啦!

网友:
但这种板稳定啊。。。
而且速度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  就查时钟  时钟正常就查VRMPG与ATXPG有没有到南桥了
南桥在本身供电  时钟正常了  再收到这两个PG后才会发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