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可以显示,但灯管不亮

楼主(2010-08-24):
这台显示器之前的问题是一会亮一会灭,电源灯一直闪,换了450V大电容就好了,用了没多久就出现灯管不亮了,显示是正常的,可以可到图像,但很暗,驱动版跟灯管也是好的,自己用540N的电源版试过了,可以正常点亮灯管,这种情况会是哪块出问题呢?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暗屏无非就是高压和灯管有问题,既然确定了驱动板和灯管没问题就只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了撒。

网友:
用一个通用高压条试一试便知

网友:
问题已经很明确了,换高压板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版的,现在还搞不清哪块是高压部分,正在查资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