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2000本本老是进系统蓝屏重起求救

楼主(2010-08-24):
一台老NEC本本,每次进系统蓝屏然后重起,内存换过,硬盘也换了,系统重装了,内存座加焊过了,这板子有单独一块的小板和大板相连,他们之间的接口也全加焊了,在BIOS中也没有看见有STAT设置选项!!哪位修过。。。帮下我。。。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CPU 桥 显卡散热不好也会导致蓝屏重启的!

网友:
  看看smi#这个信号

网友:
smi 信号在哪测。。。

网友:
ALI的桥,测硬盘也没发现有坏到。。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就是那个0X0000....的 那个
先查下

网友:
一闪而过,就重起了,看不清,每次好像代码还不一样,SB也加焊过了,想进PE光驱还不读盘。。。

网友:
换CPU试试,CPU也会引起蓝屏

网友:
装系统。你什么驱动也别加载试试

网友:
在bios界面死机不   你没光驱就进不了pe了啊?  用u盘啊  或者外置光驱

网友:
最好,把它蓝屏时屏幕上显示的提示信息照下来,有好多人说那个不准,我感觉那个屏幕上的提示信息是比较准的,那个提示信息是描述,故障大体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