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头大了T42白屏未摆平!!!!失败之作也!!维修之教训篇

楼主(2010-08-24):
接熟客一台T42白屏,外接正常,先让徒弟拆机换上半部分即屏部分测试,徒弟告知任然白屏,我想也没有仔细想了,直接加热显卡,涛声依旧,然后加热北桥,也是如此,其实先看到待机0.06有点偏大了,网卡部分发热,拔掉网卡待机0.01正常了,开机内接任然白屏,于是跟换全新显卡跑49了,干肯定显卡焊接是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跑49了,唯一就是北桥空焊接了,于是有加热北桥OK到60,不过白屏还是依旧,乱了,完全乱了,蒙了。
想象干脆换一个北桥试试,跟换之后我头大了,刚开始开机同故障内接白屏,之后关机了再开机永远的跑00了,偶尔奔出个E6,,,他LL的,,,什么回事啊,,,修了一天永远跑00了,,,修不好退吧,这还好说,可是今天新问题出来了,自己亲手将客户的上半部分屏换到我自己 的好的T42上面也是白屏,恍然大雾,原来这块主板都是好的被现在给搞坏了,头大啊,,原来就是液晶屏的问题。
有谁支个妙招如何解决现在这个难题啊,赔板了,,

网友(点评):
你这样乱做BGA,问题会扩大, 什么问题都没搞清就乱动手是维修人的大忌。 我宁愿多花时间去分析问题,再走弯路,盲人摸象式维修永远成不了高手。。。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对自已好也对客户负责。

网友:
哎 其实我也遇到过的 后悔啊  T42 的显卡还是不在吗好做的  还有他的 3打都在一起 给你个建议 吧  把南北桥 显卡都摘下来重新做 应该会有收获的  记得左好了伤来回下  我好知道是不是好了  很多都好自私的 修好了就在不回帖了

网友(点评):
换主板还给客户了,不过换的主板也是我给客户换的旧主板自己修好的的。

网友:
的确同意楼上的,修不出来就追着发帖,修好了泡都不冒一个了。至少我搞好的东西会出结果给大家,没搞好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客户现在联系不上,机器还一直放着啊!到时候再说哦!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
  唉 楼主做成现在的样子 我们这边都是不会再修了的、

网友:
换回原来的IC吧

网友:
晕 白屏不先测屏

网友(点评):
后悔都不急了啊

网友:
出现白屏,你可以查查屏上面是不是缺电压呀,直接下手动主板的芯片风险性比较大

网友:
白屏好处理啊  屏供电 数据线 剩下就是显卡了啊

网友:
误区误区,LZ进入误区了

网友:
换板子 啊  别费劲了    教训啊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拆开来量屏幕供电正常不正常 白屏一般都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啊,像楼主这样的白屏为什么开始先换块屏上去就直接干显卡。感谢楼主把血的教训贴上来,让我们这些新手引以为戒。

网友:
白屏,你要先看屏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板子应该还有的修,不要太担心,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修机的水平大有进步,修机只要有个破BGA就好了,

悲哀,基本的测量都省了,活该!

你就赔人家一块板吧,当花钱买个教训,

三个同时拆下来,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下次还是自己换屏测试,不能叫徒弟干。呵呵。

网友:
这都收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会回来的,呵呵!

网友:
呵呵 楼主以后还是要细点心啊· 要不然挣不到钱还要赔给人家 我们不是亏大了吗

网友:
可以把屏修好叫客户换板

网友(点评):
修屏比修主板还难。

网友(点评):
是啊,修屏不专业!

网友(点评):
马克电子说的是啊,屏我很少修好过,其实想想,修屏比修板子有前途啊!

网友:
我倒怀疑你的屏线

网友(点评):
屏线没有问题!替换法用过了。

网友:
是呀,这徒弟可不那么好带的,好的都能装成坏的,带徒弟可要小心的

网友(点评):
赞成,关键是自己不要太懒,哈哈哈

网友:
首先可以外接一台显视器试下。白屏第一就排除高压板和灯管。可测一下屏线的角位阻值。屏这部分没有问题再去加焊北桥和显卡。

网友(点评):
所以搞得人头大啊

网友:
维修的思路出了问题,外接正常的白屏当然是先从屏入手

网友(点评):
赞同!修本大意不得啊!

网友:
痛苦的人那

网友:
楼主是大意了,我虽然是新手,可是前天还是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把一个无铝的南桥当有铝的下,桥上打过胶,还以为是自已没除干净,一使劲芯片下来了,焊盘也下来了,原本可以赚的钱又赚不着了,破机器,客户不愿换板啦

网友(点评):
人啊!运气不佳时候修什么机器都修不出来!不知道各位有同感没有哦

网友:
这机子白屏一般是供电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点评):
说正的!T4的机器白屏还是比较少的。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是屏的问题啊,说教自己没有按常规出牌啊!晕了

网友:
把座子先做一遍看下,你吧所有东西都弄了一个巡回,估计好座子也抗不住了。
  我前段时间修个死机的神舟和楼主的现象有点像,把南桥北桥换了,芯片全部加焊都不管用。后来弄来弄去运行电流正常,死活不亮了,把我折腾惨了,后面换cpu座好了,故障也修好了,哎事事难料

网友(点评):
不修了,一块板也就300来元,修的云里雾里去了。昨天把我以前的一款换下的T40坏主板修好装机还给客户了,等于还是原故障,应为客户不换屏。任然白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都正常.白屏至少说明灯管亮了.为什么不先查屏.排线.排线座呢?一来就BGA.就不拍好的都吹坏了吗?··

网友:
你怎么不多换几块屏试一下。要先把简单的想一下。再确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3字 偷懒了

网友:
呵呵,有的时候经验真的害死人啊。没办法,最好是按步就班的干。不要太经验主义了。
谁都难免犯这样的错的。只是严重与不严重说话了。

网友:
白屏用通用板先测屏是维修最基本的程序,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点评):
笔记本还有通用版检测,没有这个设备啊

网友:
外接正常,有修显卡的必要吗?看来你修得比较随意性。

网友(点评):
自认为T40太好修了,大意,搞得自己还是没有修好,惭愧

网友:
LZ进入误区了,换板子, 啊 , 别费劲了

网友(点评):
300来块,不修了,头疼

网友:
今天修一水板,就用表棒刮了刮,好了,害怕不稳定!

网友(点评):
心不着地,就怕返修

网友:
  嘿嘿  、花钱买经验  。

网友(点评):
代价不小啊,花花的银子瞟了

网友:
LZ很强大。全干桥

网友(点评):
大个毛,全身都大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为题 到现在也没弄好  。 显卡,南北桥都换了  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简单的不处理,直接杀,死的很惨

网友(点评):
是有点惨啊

网友:
呵呵,先测屏饿,遇到这样问题,还是比较郁闷的了

网友:
如果能把屏修好了也不至于赔钱吧

网友(点评):
屏不会修哦

网友:
楼主啊惨痛的教训啊

网友(点评):
或许这就是给心情加点调料

网友:
经验害死人,小问题搞成死板了,

网友:
lz,如果是t42p它的屏和别的不一样,不能用别的屏试,不然会烧主板。查一下主板屏接口电路。

网友(点评):
我的不是T42P的

网友:
是的,还是看我搬进水的帖子发上来吧!
联想idea pad y450板边pr151,pr152,pr153,pq46处进水,导致不加电,拆机清洗,量阻抗发现无明显短路,找论坛图纸,对照电阻阻值OK,于是加电,发现不按电源开关,USB接口电压脚有2.37V,一定不对,再刮刮图纸上的PQ48,PQ46,休息一会,插上电源发现按电源开关USB接口电压可以由2..37V加到5V,一摸CPU已经烫了,高兴开机了,接下来是了如干次,内接外接都显了,装过机再插上电池发现一插电池风扇就开始转,待机是的声音快捷键已经发亮,肯定不对,但进系统以后不管是重启,休眠,关机都好的,现在是滑鼠有时不能用,在接下来,风扇也不转扭扭捏捏,我想还是USB电压已经有了的原因!请教各位!联想机器待机时哪些电压改由,我的问题判断的对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进水机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了,一块SONY的板子,待机0.04,不上电,换EC 查隔离电路,后来发现是隔离电路的后级19V有短路,走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网友(点评):
是不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理论,没有思路的时候回到事件的起点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既然你把你的 旧板修好换给顾客了,那为什么不修下屏呢?白屏很多都是可以修好的,你可以到液晶显示器版去看看。

网友:
维修是需要细心的~~~~~~~~~~~~

网友:
严格来讲是灰屏,当从正面看过去时看不到亮的,只有斜着屏从上网下可以看到有亮屏,不是特别亮的那种

网友:
LZ太悲剧了——————外接正常为什么不会想到屏那片的问题那————太悲剧咯

网友:
楼主、你小糊涂了一下。呵呵。就当吸取一个小教训咯。

网友(点评):
花钱买教训,人不就是这样,天天花钱,天天才会去挣钱吧

网友:
楼主修板要先易后难啊,屏都没检查就直接干桥。。。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赚不到还倒赔的情况

网友(点评):
是的,谁家没有电麻烦事呢!呵呵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不要先动大芯片

网友:
换回原来的显显卡北桥不就得了吗

网友(点评):
我的个哥啊!我也想啊,关键换回去还是代00 啊

网友:
维修要搞清先后顺序!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思路都不能乱

网友:
如果客户原来是白屏,可以恢复白屏还给客户,只要把灯管点亮即可。

网友:
O(∩_∩)O~      你还是别说是板子是你自己搞坏了
这台你自己搞不好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做维修吗 最重要的就是{心细,思路明朗},楼主是犯了维修之大忌。呵呵 ,该板起死回生成功的几率是很小了。

网友(点评):
成功的几率就是和代码一样00 了

网友:
既然断定是屏部分问题,为什么开始换了上半部分仍然白屏?

网友:
没什么大 问题的,还是从供电,PG,时钟,复位.按不跑U统统查下吧

网友:
像你那个问题、、我都会跟客户说板不稳定造成的所以《有时》外接可以显示、、而且是熟客他应该相信才是、、不过我做BGA之前都会跟客户报价而且会说清楚做BGA的高难度、、可能会造成外接也不行、、这样起码可以给自己一条后路、、其实问题的说法解决靠于自己、、客户的心态看于他、、、之前我也遇过你那个差不多的问题、也是T42的、、之前客户拿来时可以显示正常就是不稳定、、有时过不了显卡、、心想肯定是显卡问题、、加焊过OK次次可以开机、、交货收钱、、过了两天又拿来、、问题还是一样、、搞不清楚什么问题、、想想自己有可能是BGA没有焊好、、在加焊一次、、还是一样、、然后就直接把显卡从新接珠、、、、不知道是不是焊了太多次啦!把显卡拿下来的时候PC板有很多颗粒都没有啦!当时自己就开始怕起来啦!不理那么多先把珠接好、、接好焊回去、、开机试的时候傻啦!次次都报警啦!不能检测到显卡啦!心想死定啦!拿了一根烟点了火想了一下、、马上打给客户、、我们也比较老实什么不行就说什么、、客户就说我过来看看、、我想肯定死定啦!等客户过到来开机给他看怎么次次都会报警啊!我只好解释说检测不到显卡、、可能是PC板老化啦!所以才这样、、不然的话也不会不稳定、、客户想了想也没有说什么、、最后他在问我一句还能不能搞好、、我说最好还是换主板吧!怕到时不稳定要你跑来跑去的、、搞到你跑几次我都不好意思啦!然后客户就问换块主板多少钱、、当时整个人都松了下来、、呵呵、、他能说那句话就不怕啦!然后大胆的跟他说要加多600块、他心想了一下、、说还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我说换板就不会、、然后他回答我好你帮我换掉它吧!到时搞好给电话我、、、唉、、问题终于解决啦!自己也松了下来、、所以说最主要还是要看客户的心态、、要他相信你才是重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平时可以把客户换下来的屏多研究研究,特别是一些 没有碎的 修好了还可以卖点钱

网友:
LZ估计生意太好了,没时间仔细查啊.一看问题就修上了.教训啊.

网友:
一定有问题

网友:
LZ也许这辈子都会记得当年冲动的代价!

网友(点评):
那真有可能啊!

网友:
维修的原则是 查不到问题坚决不动烙铁 动了就要好

网友(点评):
我相信不动或许很难修机哦,动手能力是关键啊!虽然我这里是动过头了,哈哈

网友:
血的教训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惨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身后站个2修 你乱动试试!呵呵 你动了 别人怎么修!2修直接告诉你这板子报废了 你报废吧!

网友:
屏没供电不也白屏吗?譬如保险烧了。

网友:
呵呵 有的时候维修是这样啊  觉得是那里的 不仔细测还是不行的  在厉害 也厉害不了万用表哦

网友:
还是要先分析,在动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