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W9D-MAX的BIOS不能更新,更新后进LOGO就死机

楼主(2010-08-24):
我有一块升技AW9D-MAX主板想更新BIOS后上E5200,更新BIOS后进LOGO就死机,现在用的BIOS版本是1.5,还有1.6,1.7,两个版本,刷了以后显示LOGO画面就死机,键盘灯也不亮,网上还有1.8的修改版试过也不行,

网友:
你刷BIOS没有备份原来的BIOS吗?把BIOS刷回去能行不?

网友:
用回原来的1.5版本BIOS就没问题

网友:
1.8是目前最新的 提供4核超频性能 如果没有多大必要最好是不要升级 刚在网上查了下 现在的新版本好多都被别人改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你主板支持不支持这个U  如果上不去  你刷BIOS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我刷BIOS前用的P4 2.93 CPU,刷BIOS以后还是用的P4 2.93 CPU,刷BIOS以后没有更换CPU就死机了,所以不关CPU的问题,1.8版的BIOS是网友修改的,1.6和1.7版都是升技官方的BIOS刷了都不行

网友:
硬件不支持,写了也没用。供电 时钟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