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搞不定 在线求助

楼主(2010-08-24):
故障:先是不开机,拆机后把COMS电池扣掉后就可以 正常开机了进系统后一切功能正常,以为好了跑机测试,到第二天开机再次测试时故障依旧,拆机扣电池后又好了,找不到原因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
华硕

网友:
有没试过不插触摸板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没有刷过BIOS,但是在在没扣电池前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扣电池后就可以开机什么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 COMS的电路问题 要么跳线吗 跳好 哪你不 要 上那电池就好 ,了

网友:
此机器是通病 论坛应该有 楼主找找吧

网友:
看了论坛这样的帖子,说是电池旁边的小电容引起的现在换了一个正在跑机,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