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600开机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8-24):
一台TCL C600的本进系统后一会就黑屏,按论坛换一块小的CPU后,用了几天又黑了,请问大家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LZ解决了不说下,让我来猜猜,是不是CPU电源管理VID的问题导致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换个高压板!!!这机器就是这个问题,我修过,间歇性黑屏

网友:
到是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可以在黑屏时外接显示器来看一下是高压的问题,
还是CPU或供电芯片信号的问题啊。

网友:
黑屏与暗屏是有区别的哦

网友:
你试一下,把外显也插上,看看黑屏时,外屏是什么样子,如果,也根着黑了,就找板子上的问题,如果是内屏显了,而外接没有黑屏的话,那应该就是,屏那部分有问题了呀

网友:
直接接外屏看情况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