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康佳LC32FS81B的图纸

楼主(2010-08-24):
    我接到一台康佳LC32FS81B液晶电视,故障是不加电,检测是电源板坏了,请大家谁有图纸可否提供!

网友:
电源板的图纸一般都是单独的电源厂家提供的,只有少数电源板是自己厂家生产的,你看看电源板上的编号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