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ICL5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24):
刚接了个acer的本子,开机能开机的就是开机不过一下下就掉电了,我什么也换过了,CPU也换过了,其他的都好的,就是板子了。但我把板子上的几个芯片加焊了还是一样。电压也不好测量,开不了一下就又掉了。哎,好心人路过帮帮想想该怎么整好。有谢了。。。。。。。。。
cpu
芯片

网友:
看动态电流到哪里掉的,可以用瞬间测量法测电感,看哪个电压不出,就查它的线路元件

网友:
电压也不好测量,说明你还不上道,别捣鼓了,赶紧找人修吧,不然可能弄到最后面修也修不了了

网友:
电压!开机都可以的。就是进不了系统就掉了。

网友:
你说的能开机是能显示还是可以上电啊 要是可以上电就要看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电流有上到1.4几,能开机,有显示,显示一下就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