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V7摇一下屏就掉电。

楼主(2010-08-24):
今天接 一台神舟天运V7,如果不动屏就可以正常进系统,摇换屏的话就掉电。掉到0。91。这机器1。3几亮机, 求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查下屏线插劳没

网友:
代换法 先确定是否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屏线接触问题多些

网友:
用排除法逐步排查吧!!!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地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