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M80-M4主板 CPU假负载PLL供,复位,PG电压都偏低只有0.98V

楼主(2010-08-24):
映泰P4M80-M4主板 CPU假负载PLL供,复位,PG电压都偏低只有0.98V ,时钟电压正常,主板不跑马,内存打阻卡各电压正常,PCI打阻卡各电压正常,那里出问题?之前板是有时正常能跑马,有时不能跑马,后用无水酒精清洗吹干后就这样了.478CPU座本声就有点问题,不能用夹压紧的,散热风扇向下压紧就不跑马的,后来只有在散热风扇四个角放了热溶胶就可以跑马正常了,之后过了20天后现在就这样不跑马了.

网友:
你都找到毛病了还问。 直接补焊座。 478的,把上盖拆了再焊。

有时座虚焊会直接导致CPU供电为0!

网友:
之前已加过焊了,还是这样,只有0.98V

网友:
我再加了一次焊还是一样只有0.98V,Q1的S极也是只有0.98V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进来

网友:
正常应是1.75V左右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查VID组合跟VCC_VID有没正常。

网友:
是不是ISL6566问题?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有没有其它型号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是CPU空焊了  不扣风扇才能点亮一般加焊是没什么用的  要换座子了

网友:
为可应是1.75V的电压都变为0.98V

网友:
这样也是CPU座空焊了吗?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