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纠结的P3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0-08-24):
拿到主板后检查不通电,检查晶振一脚无电压换后有电压了可以开机,但是键鼠没用用手摸IO有点烫,速度吹下换了键鼠正常了能进COMS画面,放进机箱又不通电了我晕啊,检查下电源也坏了,拆开换2个电容OK ~~~收工了

网友:
晕死次序全反了大家将就着看吧,中间换IO还有个小插曲,IO焊盘掉了一脚注意到了吗?用红胶水粘起来了呵呵,

网友:
l老大 你这样也是修主板啊  感觉和造主板差不多啊

网友:
感觉象是联想机器上的吧?

记得联想有款机型,爱坏晶振的。但你这个毛病还真不少。

网友:
确实是联想的主板,没办法的接了业务不修出来没钱收啊

网友:
更加纠结的是我上次修一块主板,晶振居然换错了型号,没注意这个,把主板发到省城去修,师傅告诉我,就是晶振换错了一个,超级郁闷了。

网友:
是有点纠结

网友:
这个电脑问题真不少,还好都是小问题

网友:
楼主的BGA 应该是xxxxxx的5850. 因为和我的一样!

网友:
楼主怎么这样修电源啊?你看那铁皮给板的都变形了!~

网友(2010-11-22):
电源盒子怎么被楼主拆成那样子了,真是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