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600GT 显存没电压

楼主(2010-08-24):
该卡显存没电压 采用RT9259A的PWM  换过芯片一样没输出    测试结果
1脚:11。7V
2脚:2。6V
3脚:0
4脚:0
5脚:0
6脚:0
7脚:0
8脚:11。7
9脚:0。78
10脚:0。67
11脚:0
12脚:0
13脚:0
14脚:0      谁指点下我  这个RT9259A 应该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

根据上面的数据  我应该查哪个脚

网友:
打内存供电电感的对地值有没偏低

网友:
要是显存对低短路了,一样没电压的

网友:
5脚那个Vin2有电压吗?Lout1电感是否损坏?还有那个Vin1是否有电压输入?

网友:
只要开机没有短路现象,应该是RT9259A坏了,手里要是有RT9259A换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电感对地阻值 23  没有偏低  RT9259A 已经 换过3个了

网友:
RT9259A如果已经换上好的料,现在你应该查2、5、6

网友:
图中的Q3是显存的1。2V 的MOS 管  VIN2接显存的输出Vout1    跑6脚的线路元件没有损坏  RT9259A 是好的 我放在别的卡正常  没思路了  这卡修得郁闷

网友:
Q3是VREF的供电管,如果没有FBVDDQ哪里会有VREF?
楼主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正常情况就是现有显存的2。0V供电 才有VREF的  但是不知道那里问题 影响了显存没电压

网友:
此卡修到烦了

网友:
GPU或显存
当然PWM工作不正常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