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改风扇导致主板短路

楼主(2010-08-24):
一个商家送来一台142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他改了风扇常转后是在USB取的5V结果没用一会儿就关机再也开不了了。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达到了4A,一看这么大的电流一般都是在直接对地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找出图纸看了下测量到一个复合管fds6982as已经短路。上可调一试差点没有把我的手烫起泡。找出料板没有找到这个管子可替用的也没有,淘宝了6个5元一个啊好贵。更换好后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开机正常使用。PS把风扇常转改道其他地方取电去了。

网友:
可能是他改的那个与其他电路有冲突,导致电流突然变大烧坏东西?可以这样理解么?疑惑中…………

网友:
是我送来的

网友:
我也经常改长转啊    接USB5v 一般很简单不会出问题啊   莫非  5v 不小心接地短路了

网友:
第一次接的时候没接好吧  是不是飞线有地方接地了

网友:
一般都在那个小的USB板上取5V,从没有短路过,估计没焊好吧

网友:
不一定就是改线改出来的。人倒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