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50C液晶花屏、

楼主(2010-08-24):
联想D150C液晶花屏、昨天客户拿来、、检测到开机花屏还有反白、、开多几次就没有问题啦!之前我以为驱动板问题、、于是换啦通用驱动板、、试机一天都正常、、谁知道到啦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有出现那个问题啦!请问大家是不是屏的问题、、像这种现象屏还有得修吗?

网友:
回复 871657210 的帖子它正常的时候用一天都没有问题屏线检查过换过还是一样、、屏的芯片也加焊过、、比如说今天用一天都正常、、怎么开关都正常、、就是到第二天早上开会有那个现象、、开多几下就可以啦!好像热机可以冷机不行那样、、

网友:
有没有说屏的那个心片不行那个样啊!KE5M6U2654         MAXIM17010E有两个屏芯片、、有没有说通病的

网友:
加焊好的纯属偶然,并不针对所有的机器加焊就会好,楼主细查一下.驱动板上肯定有过流的地方,1084稳压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