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不开机

楼主(2010-08-24):
我把那个NEC0128电容下了换了6个330UF贴片电容,,现在跑机1.02-1.05安,,,,CPU空载1.5V,,换上CPU是0.95V,,请高人指教

网友:
打波看一个到底走到哪一步了,才好修,

网友:
搞定了没啊,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确定一下,是挡内存还是挡显卡,估计是挡内存吧,

网友:
CPU电压是正常的,你在加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看样子是卡在内存前面了

网友:
会不会拆NEC那个大电容的时候把CPU痤搞虚焊了。

网友:
北桥被人做不良了

网友:
哦,故障还是找到了,U0.95V电压正常啊

网友:
我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2010-09-24):
  到底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