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在维修液晶时的遇到的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不能算问题,就是维修液晶时的第一部,拆面板,,我发现返厂维修的液晶你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拆开的面板上找不到一点撬过的痕迹真是奇怪,而看看我们修过的液晶好拆点的就底部几外撬痕,不好拆的周围一圈多有。。呵呵。。。难道厂家还有专业拆液晶外壳的机器??大家不要说什么专业撬棒的或是起子包点胶布什么的(小弟多试过)这些对于那些卡口特别多而缝隙特别小的机器来说多没用

网友:
液晶的外壳,一般从屏正面用手扣就可以开了,绝对不会有痕迹的

网友:
同上
有的液晶封的比较紧,用工具的话难免会留下划痕,所以用手抠正面的框也是一种方法,但要注意屏。

网友:
有的扣也扣不开了。真难弄了。原来都从正面扣开的。现在 碰到都这么难了。

网友:
人家在工厂的都 知到卡勾的位置就算用刀片开也不会有划痕,在卡勾的位置轻轻用力一顶就行了。以前的哥们在厂后拉做维修的搞坏的都要被叼的,后来做久了用镊子开都没事。

网友:
专用工具,而且是用的塑料的,硬度没这么高,不会有痕迹

网友:
我也是用手直接抠的,再加上一张电话卡,实在打不开就用镊子...现在比以前痕迹要少多了...拆得多了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