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电流1.46 1.57反复跳变 开机瞬间屏幕好像有开启信号闪一下 键盘大小写指示灯闪 充电灯也闪 论坛上有类似问题 都没解决没头绪
不显示

网友A:
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如果独显的,很可能显卡

网友:
AMD CPU AMD芯片组 集成显卡

网友:
外接 一下显示器 如果显示器不亮的话 那就是 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本桥的问题啊,加焊吧!

网友:
先加焊不得在重做

网友:
那就做北桥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这种机子,本来是雷击了的,网卡南桥都挂了,换了网卡南桥后就出现在LZ这种情况,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拔下来内存什么样子??查查屏电压有无开启

网友:
这机要上原装设备器才能显示,不然就跟不过内存一样 电流反复跳

网友:
谢谢 大家帮助我解决问题
内存上与不上 没有任何变化 用原装适配器了 故障一样 这款机器本身AMD芯片组不爱坏 北桥发热量确实很大 但加焊了 不行 CPU也换了 也不行 那位有图纸研究一下电路吧 谢谢了

网友:
屏闪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两个等闪 是不过内存的! !不要动不动就干北桥! 这个机器的内存数据地址等都是挂在cpu上的! 没有图纸 有图纸查下spd 可能是南桥不好的!

网友(2010-09-24):
加焊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