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有显,VGA无显

楼主(2010-08-24):
一张杂牌7300GT的卡,接DVI显示正常,接VGA无显示,但可唤醒显示器(绿灯亮了),打RGB对地阻值都为0.031V,与正常卡一样,换HTC08与门IC均无效,不知道会不会是GPU的问题?

网友:
RGB对地阻值正常不,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有可能,不是接口就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灯变绿说明行场同步信号已正常没显示只是RGB信号 没有正常,打值时先把三个75欧的下拉电阻拆开再打,正常那就是GPU坏。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是这么分析的

网友:
万一不行,可以飞线,把DVI的R,G,B,飞到VGA上,也可不飞,加个转换头就行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看来VGA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直接把DVI头去掉换个小的那种VGA头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信号正常场信号不一定正常,不知道我所说的是否有误,兄台

网友:
GPU不良了,换掉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灯 变绿色行场基本上有就了

网友:
指示灯变绿的话不显一般是GPU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