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光盘u盘版

楼主(2010-08-24):
为了方便大家使用 我把这的光盘版维修工具修改成u盘版的 改变了原来的iso刻录到u盘会直接进pe的小bug 添加了几个小工具 显卡主板的bios刷写工具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bug 请大家多多提意见  光盘文件晚上再上传 另外问下大家有没有能续传的网盘 谢谢 下载地址传好了再发出来

文件已上传 下面是地址 直接用UltraISO的硬盘映像到U盘就行了 PE是带网络的多功能版

网友:
沙发
传到115网盘吧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做USB启动盘是不是都用量产工具呀?我自己就不是用量产工具的,直接写入为HDD模式,照样启动。笔记本就好多不行。说说大家的方法吧。谢谢

网友:
好的,先下了,还没有使用,用后在谈

网友:
这个软件是直接进PE的吧

网友:
便捷写入为什么要选windows9x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装了之后要进整机测式时,就一直定在pc check这个LOGO画面,等了十分钟都还没动,估计是死机了,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
怎么在我家这台华硕P5KPL-AM上启动显示乱码?用都不能用,唉

网友:
如硬盘映像用hdd+写入u盘启动不了可以换zip+写入试试 还有就是刻入u盘后最后那步写入启动文件也最好做好

网友:
    刚才我装了之后要进整机测式时,就一直定在pc check这个LOGO画面,等了十分钟都还没动,估计 ...
引用 网友B:

至于个别软件 由于硬件配置的不同不能百分百完美运行 这个软件在我2台机上都能运行 不过也像你那样 要等待很长时间 下次把他去掉

网友:
怎么在我家这台华硕P5KPL-AM上启动显示乱码?用都不能用,唉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几台机都正常运行

网友:
奇怪,试了两个U盘在我这台机子上都不行,提示ERROR:25,不过下午在公司有试过一台旧机子是可以

网友:
明天重新打包上传ISO 解决部分机器乱码的问题 最好谁能提供一些工具软件和bios之类的下次加进去

网友:
上面的地址已经是修正版的地址了 欢迎大家下载测试 上报结果

网友:
在那个网页下载显示无效链接,扣了分却不能下载,这个应该可以吧,试试。

网友(2010-10-17):
2个楼主的帖子都看了 都下栽了地址 扣了2次分  结果地址是一样  地址无效 !  建议楼主改下 免得浪费大家的积分!  如果没办法修改  让斑主帮忙把帖关了算了!

网友:
原来那个我下载2次都提示 文件不存在 提取码过期!

网友:
我晕了,我下了两个,是一样的,而且都扣分了,还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