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CPU 供电阻值为0也正常啊...........

楼主(2010-08-24):
今天修到一块ASUS的板,插上电源,触发,诊断卡一闪就灭,把4PIN拔掉就正常,怀疑是CPU供电短路了,我就把CPU卸掉量了下CPU VCORE,发现短路了,就再量了下上管和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发现都正常,我以为是软击穿,就把所有的下管都拆了,发现不短路了,量了下所有的下管,发现都通了,就换上新的管子(原管型号是LD1010D,换上的新管是60T03),量了下也不短路了,一上电就听到CPU那一块吱吱的叫个不停,赶忙拆下来测了下,发现都没击穿,就感到很纳闷,又上了下电,还是吱吱叫,我以为是型号不对,但一时又找不到相同型号的管子,就又用别型号的管子试了下,上电还是吱吱叫,换了个CPU一样,无语了,量了下其他的地方都不短路,当时就感到不是那些管子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下管都击穿了吧,于是把原型号的管子换回去,以前也修到一些板CPU供电短路是电源管理IC坏了,就找了块料板拆了个ADP3180换上去,上假负载测了下发现CPU供电出来了,拿下CPU,测下管的阻值居然还是0,我以为又坏了,上电能走字了,怕不稳定测了大概半小时没问题,拿起板仔细检查了下外观,突然发现我换上去的是ADP3188.........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两芯片能互换的,这下可把我乐坏了。在这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2点小经验
①下管为LD1010D时CPU VCORE阻值为0正常
②ADP3180和ADP3188能互换

网友:
CPU VCORE阻值为0正常! G#

网友:
LD1010D,结型场效应管.断电状态下,D极和S极是通的。

网友:
一般这种结型管子早期的ASUS板多,你用结型管当下管使用,当然VCORE对地是0了。。这个也属正常

网友:
楼主的手气真好,没看清楚也有胆换,那LD1010D能随便的换!

网友:
LD1010D,你就用60T03换?  肯定不行撒

网友:
呵呵~ 我上次就是把LD1010D 用70T03代换 也不行

网友:
华硕这个板子很常见!
我在一种绿色的AMD板子也接过 品牌忘记了
VCORE对地短路一定要确定下管的类型!!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也不知道啊,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D1010D,结型场效应管.断电状态下,D极和S极是通的。
我说怎么板子是好的但测量时跟他们告诉我的下管DS导通是击穿不一样原来是结型管的原因啊

网友:
绝对不能为0的,应该有0.几的

网友:
估计是老大看花眼了,0和8没分清楚

网友:
LD1010D 非一般 不能随便找个场管换   远程学员都知道 !   断电下 就是 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D1010D
LD1014D
是结型管 这种管拆下来测量时就是通的  不通为坏  这种管不能用别的管代 只能结型管代

网友:
很好的经验,其实在坛里有好多这种管子的说明,只是不是自己遇到的往往记不住,估计楼主这次肯定是记住了。

网友:
以前有听说过华石页喜欢用这种管子做下管,现在看看了

网友:
LD1010D,学习了,下次碰到一定注意

网友:
只见过一块,很少用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ADP3168。。ADP3180和ADP3188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LD1010不单早期的华硕板用,现在大部分的杂牌板也在用,维修的时候仔细看看就不会弄错了

网友:
是不是 绿色的 杰灵 主板啊?AMD的,我前几天就载在它手里。

网友:
也遇到过是个老845的板也是这样的。新点的板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
能给咱说一下上管和下管吗  还有 GDS三极

网友:
下管为LD1010D 是结型管 不通电时 测量就是通的    这种管不能用别的管代 只能结型管代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非常好的一个实例,学习了、、、、、、

网友:
LD1010D,我,结型管,论坛已有几次这样的贴了

网友:
结型管,头一次听说,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还认为ASUA的板子不错,认为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稳定如磐石”事实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华硕的板子有时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比如:我有一款P5KPL。AM。SE的板子,每次开机都会显示:New CPU installed!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每次开机都要按F2,很烦这个东西,刷BIOS,设置跑线,重新组装,该做的都做了,还是这个样子,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兄弟,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刷到最新的BIOS,还提示只要进一下CMOS设置,什么都不动,直接保存退出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是主板了CPU不兼容,这款型号挑CPU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属实,就是好的板子的管子也如你说的那样,我已经测过几款,差不多都这样子

网友:
谢谢零点工作室的朋友,我自己就是搞主板维修的,这些东西肯定都做过,这台机器原先是没有问题的,用了一年多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各种设置都无效,每次开机都要按F2才能够通过,个人很是怀疑主板上有什么小零部件损坏,可是没有查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零点工作室的朋友,我自己就是搞主板维修的,这些东西肯定都做过,这台机器原先是没有问题的,用了一年多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各种设置都无效,每次开机都要按F2才能够通过,个人很是怀疑主板上有什么小零部件损坏,可是没有查出来

网友:
LD1010D用60T03代换是绝对不行的!!3180和3188您亲自试了能代换这倒是实践出来的经验!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LD1010D 非一般 不能随便找个场管换   远程学员都知道 !   断电下 就是 通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大在讲CPU供电的时候强调了一下~呵呵应该都记得

网友:
LD1010D  LD1014D是结型管,和平常用的MOS管不一样,一般在华硕的主板上常见.特点是通电后DS不导通,断电后DS导通.培训的时候老师讲过

网友:
①下管为LD1010D时CPU VCORE阻值为0正常
②ADP3180和ADP3188能互换
     这两点我以前是没遇上过,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华硕板,开始也以为是管坏了,把下管全换了,结果还是不行,开始我还说找个同型号的ld1010d ,我们头说找个3055 就行。结果还是不行。就仍那没修。经lz 这么一说才知道啊 ,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你的万用表有点问题吧/

网友:
我现在换东西都找一样的   实在是找不到一样的先上网查代换  再不行就查PDF

网友:
华硕的主板  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呢

网友:
一般来说N沟道的是通用的,只是工艺问题!!!

网友:
本人深有同感。

网友:
这管子在断电情况下是通的!楼主不懂么

网友:
这种管子很少用往往会被人忽视,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