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重启花屏

楼主(2010-08-24):
请问,惠普DV2000重启花屏是怎么回事啊?显卡换过了,内存换过了,cpu换过了,还是会重启花屏,要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外接花不花? 进系统之前花不花,一开机进系统后马上重启花 还是要过了一阵子后重启花 这些有要有判断的 。。先外围后内部。。注意顺序

网友:
独显先考虑换显卡,集先考虑换内存,

网友:
显卡BGA重植就行了

网友:
如果独显先考虑换显卡,如果集显先考虑换内存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在做一次BGA试试吧

网友:
怀疑显卡没做好

网友:
起初什么问题呀?
显卡?

网友:
你做bga排除一下显卡,在看一下花屏的纹路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想内存一样的块状小花的话,显存坷一下。

网友:
如果大花,那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