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5WE用一段就花屏??

楼主(2010-08-24):
一台联想195WE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花屏,把屏线重新茶一下,就好了,可是用几天就又不行了??请问什么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用酒精插洗一下屏线和接口,估计是氧化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 他 的 接触不 良和氧化 你 在刷刷就 好了 吧

网友:
清理干净屏线接口,再压一下屏板电路接口那里。

网友:
是不是主芯片虚焊了呢,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联想机器花屏不用找别的问题了,买个屏线就行了, 联想屏线在驱动板接口那边有问题。通病了。

网友:
是不是大芯片或者屏线问题呢

网友:
换屏线,不过你这个好像是 30片 软排线的,插主板又是孔的,只有用30片 软排线平插的改。复杂

网友:
将屏线清洗一下,如果显示正常了,将屏线接口出打上胶固定,这样不已返修,我就这样做的,如还不行就像楼上得几位仁兄说的加焊主芯片试,另外屏线接口有问题也会造成用段时间花屏,楼主不妨一一排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虚焊了,加焊下就好

网友:
屏线接口都换了。很多的显示器都是这样。要想简单点就是用橡皮擦擦屏线,把接口压紧点就能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个屏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