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怎么测CPU工作条件呢

楼主(2010-08-24):
一台NEC迅一的老本本,855PM的北桥,7500的显卡,触发后电流直接到0.5,MINI PCI显示复位正常,CPU旁边没有复位测试点,没有试波器测,高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从哪出发呢?

网友:
直接看电流跳 !!!

网友:
电流是从0跳到0.50的,就一直是0.50,没掉,可以按触发开关关机,各电压都测了,正常,不跑码

网友:
CPU测试点只能数脚位了,没有示波器就看电流了,不过看电流有时候不太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BIOS有没有片选

网友:
CPU测试点数脚位吧,没有示波器就看电流吧,不过电流有时候看的不是很准,,,

网友:
  可以看电流 也可以看波

网友:
CPU还没工作吧,板载的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