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0M陶瓷谐振器的代换

楼主(2010-08-24):
Z6.0M陶瓷谐振器可以用什么代换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是直插式的  在那个位置上的符号式 Y 不是C   这里代换有什么特别的吗 ? 普通大小一样的可以吗 ?

网友:
y是晶振 不能随便代换 频率应该一样

网友:
相同频率的, 形状差不多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