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又不行了,电视不稳定。

楼主(2010-08-24):
右边那个芯片加焊过,现在又不行了,连声音都没了,这个芯片好难找呀。型号是sta323w
芯片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那个是功放ic,之前维修是什么故障呢?是因为脱焊吗?查一下相关引脚的参数.
这个应该满好找的---你去维修功放DVD这类的店里问问。。
看看时钟,你这个板子是24V供电吗?
我附上了参数--自己下载下

网友:
云中行
的帖子
之前的故障是换不了台,遥控和机身按键都不行,按了一下这个芯片就好了,以为是虚焊,可没多久又不行了,现在连图像也没了,声音也没了,其他的不敢动了,怕越搞越坏,能说说板上几个芯片分别有什么功用吗,真怕了。

网友:
我觉得功放芯片不会影响遥控失灵和机身按键失灵,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MCU的晶震或外围电路供电是否有异常 MCU本身有问题也会失灵 你应该说说自己的检修过程,也许可以知道些什么问题

网友(2010-09-28):
这芯片是IIC总线的,如果是共用IIC总线,会出现这种现象.测一下23,24脚电压,正常是3.3V.
如果软件不带自检,拆下芯片其他就正常,带自检拆下也不工作.
建议LZ修好后加散热片.

网友:
这种芯片是IIC总线的,会出现这种现象,测一下23,24脚电压,正常是3.3V.
建议修好后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