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哪个芯片坏了!

楼主(2010-08-24):
芯片

网友:
显存报错打一下各个数据线的值 有没空焊的

网友:
这个显卡是花屏,这是我刚刚下载的显卡测试软件测出来的结果,不过本人愚笨,看不懂!呵呵、、、

网友:
你的什么显卡啊 显存怎样排列的 上个图给大家看 不然大家不能告诉你哪个位置坏了

网友:
显卡是 小影霸G8520D,主芯片是:NVIDIA芯片组的,楼上要图,是让小弟发个显卡本身的图片吗??小弟实在是不懂哎。。。

网友:
发图片,大家就能帮你定位那颗显存

网友:
A区两颗粒全坏 看PCB板上的标号确定A区 先加焊显存 不行就更换 再不行重植GPU

网友:
右边数起2个

网友:
如果是黑色PCB的就是右边的上数二,四两颗
最好自己定位一下,这样楼主还可以学到知识

网友:
发个显存位子图上来 比较清楚!

网友:
发个图片。请教问题要虚心啊

网友(2010-09-26):
A区的全部有问题,打一下总线看看。

网友:
应该是A区到GPU的线路有空焊的地方,打一下GPU到显存的组织看看,加热GPU因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