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芯片回流焊接时,温度多高才好

楼主(2010-08-24):
我在做BGA焊接时,有铅的的一般返修台的温度在240,无铅的在270,上面风枪的温度在340~380之间,这样的温度范围是否合适!希望大家解答!

网友:
用返修台一般都是底部温度比上部高下部260左右上部都在200--220之间。

网友: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 。要看自己的机器而定

网友:
上部太高容易挂芯片

网友:
我这边用的有铅的 234-245,无铅的 260-265

网友:
不同的焊台温度都会有不同的误差值的,即使是同型号的焊台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一般都是跟据实际操作中去适应自己的焊台,而不是跟别人对比。

网友:
机器不同,温度肯定也不同了。这个视机器而定啦!

网友:
。 不同的BGA温度的设定也不一样,对哦是靠自己实验,出来的。

网友:
我这有铅的是200  240 无铅的是 240和260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我一般设温度也差不多是大家说的这样,板子不同耐高温也有所不同,特别是现在的无铅板,像取北桥很难达到熔点,温度调高又会把芯片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