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BIOS里面被固定死了

楼主(2010-08-24):
顾客的电脑,系统中毒了要重装系统,当我进BIOS时发现里面的数据都固定死了,默认设置也不能用,清除CMOS也一样,什么都不能打开,有谁知道怎样才能解开这种问题吗???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什么牌子的主板呀?

网友:
如果放电后都不行,可能是BIOS被病毒破坏了.

网友:
最快最好的方法是重新刷写BIOS

网友:
换个芯片,重新刷写一个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直接刷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跳线的问题吧  电池拿下来几分钟就好了  要不你就找主板厂商吧

网友:
第一次听到有这么回事,不会是楼主忽悠我们吧!

网友:
曾经碰到这种情况的哦。

如BIOS设有密码,可能是你使用了用户密码而没有使用超级密码进入。另外有些主板的BIOS进入的按键是分等级的,如F1进入,只能作一些基本参数设置,而CTRL+F1则可以进行高级功能的设置,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属于这些情况。

再要不然就是这个厂家的BIOS设计如此,得升级啦,如我看到过SONY的一款笔记本,里面的BIOS简单得一塌糊涂,都不知道能改啥呢。

还有,重装系统,不一定得进BIOS,有好些机器,可能按快捷键直接显示启动顺序选项,这样也可以从光驱启动装系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