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小本的,怪问题,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8-24):
换了很多个版的系统,最后还是用纯净版装了系统,但是,重启的时候插上CMOS电池后,刚过滚动条到了鼠标出来时,就挡在那了,但是拔了电池后,在进系统就可以,我晕啊,这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重启

网友:
如果CMOS电池有电的话,看看CMOS电池做有没有虚焊,再看南桥.

网友:
插上电池后,2。5V的电压被拉低到0。58V 是通过一个102的电阻和一个小三极管。这怎么办。电阻和三极管都没坏,量过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坏了,做南桥吧!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呢

网友:
电池换过了,换过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日期和时间保存不了。这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应该是一对二极管,你测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COMS电路很多家设计都一样,换换看了

网友(2010-09-23):
山寨机的做工不行,很多IC都容易虚焊

网友:
做南桥试下,不行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