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CPU的时钟电压是几伏?

楼主(2010-08-24):
本人有块昻达的板,是英伟达的南北桥芯片、也集成时钟IC,想了解下,CPU的时钟电压0.9V正常不?

网友:
楼主你要说明你的板是什么故障,0.9V的时钟也正常,时钟最好是用示波器来测波形和频率

网友:
假负载卡上说的是:0.2-0.6v

网友: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U吖,莪只是不清楚CPU的时钟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郁闷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有的时钟是0。4V左右,有的0。9V

网友:
时钟有就好了!比没有好。一般有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不跑码用灯负载查看一下,然后查各主供电及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