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

楼主(2010-08-24):
有块昂达945PLN有个奇怪的现像。

每次开机跑到C1就掉电,掉三次才正常开机

开机掉电一次是正常,但现在是三次才能开机。这样算正常???

网友:
内存的主供电和辅助供电正常不

网友:
打一下内存值好像昂达的板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虚焊

网友:
我看应该是虚焊把,时好时坏一般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估计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现在主板的缺陷,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昨晚我师傅回来了

焊BIOS 原来是座子,,现在直接焊上去,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空CMOS  清理内存槽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