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521开机半小时暗屏

楼主(2010-08-24):
拿到机器,问了一下故障,报价让客户回去了。拆开机器点了一下灯管好的。。以为是哪里虚焊接触不良引起的,所以就办电压高压板上的零件全部加焊了一下,试机故障依旧。。会不会是滤波的问题呢,把电容都换了,试机还是不行。。心想也只剩下高压问题了,就改了通用的试机,测了俩小时都没有问题,此故障解决。
暗屏

网友:
这个机应该温度过高保护或高压包不良

网友:
楼上的,我都说了此故障已经解决了,怎么还要 评分 点评 回复 引用 青龙131416 2010-8-24 22:17
可以改高压条试试看
,看清楚在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