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A780K偏色,自动后正常,但不能保存,清24无用

楼主(2010-08-24):
海尔GA780K偏色,自动后几秒内正常,但不能保存,清24无用,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主控空焊

网友:
不是主控空焊,是不是要进安全模式调试

网友:
上面显视频率是59。9

网友:
估计是MCU的程序问题。

网友:
换个空的芯片24 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换过24,并把原24里的数据刷进去了的(否则不开机),故障依旧。目前没主芯片换。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24程序坏了

网友:
重写MCU程序一般能好。

网友:
哪位有这款机器的24芯片里的程序上传一下啊,谢谢

网友:
更换存储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