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寸显示器图象偏暗

楼主(2010-08-24):
明基15寸的液晶显示器,对比度和亮度都调到100图象还是偏暗,但按菜单调出来的设置窗口又是正常的,而且接自动调节的时候画面都是很亮的,调整完后又变得很暗。用外接高压源点灯管去试,图象也是偏暗,说明高压板部分属于正常的。找不到原因请教下各位。

网友:
测一下亮度调节脚 的电压调整时如果有变化那就是灯管或高压板,没变化那就是驱动板呀程序问题。

网友:
明基型号多少    这个情况   好像有通病的   可以去百度一下      好像是把 电源板上的 几个  滤波电容换掉 就OK

网友:
换个程序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测一下亮度控制脚电压正常不3.3左右

网友:
亮度调节脚是有变化的,要不然亮度就不变了,只是调到最大的时候还不够亮

网友:
那看看5V、12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进工厂模式,把亮暗平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