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过来人指点。

楼主(2010-08-24):
小弟新手,才疏学浅,关于场效应管问了很多次了。还是搞不太清楚。实在愚钝,烦请达人指点一下,尽量直白。
今日得一T42主板,插上电源后,万用表打到直流20V档
第一只场效应管测量结果是 八角的 其中7脚为16V 另一脚为2.91 请问 那7只脚代表栅极 ?源极?漏极?2.91那脚代表哪个极?
第二只场效应管测量结果是 其中四脚为16V         三脚为0.18V 另一脚电压为O请问这种情况都代表什么极性?
第三只场效应管测量结果是 其中四脚为16V         三脚为OV     另一脚为 0.03V 这有代表什么?

劳烦各位直白一点给小弟解答一下 在小弟心中理解的场效应管 漏极是输入 源极是输出 栅极是控制 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漏极有16V进来 通过栅极控制 然后源极输出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场管有8脚的是大功率管,还分双MOS管和单管的,双管的还有的是双N呀一个N一个P在一起的复管,具体是什么样的要查PDF。

网友:
我也是新手的,想听听高手的对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能不能直接一点,找到PDF的话,就不来这里问了啊

网友:
本人愚见,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教。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有些相似,G极为控制极,不必刻意的去记D极和S极哪个进来哪个出去,因为两者均有可能作为输入端和输出端。场效应管分为N沟道的和P沟道的,N沟道场效应管是高电平导通,所谓高电平是指G极的电压高过S极的电压一定值,P沟道场效应管是低电平导通,同样的,这里的低电平也是指G极低于S极一定的值。电路中碰到的几乎都作为开关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管怎样,都要谢谢你这种大公无私 我为人人的奉献 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管子的型号你都 不报怎么帮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型号为4404

网友:
根据 型号 去找下 PDF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一般的mos管可以用万用表初步测量出来区分N P沟道。然后判断是否具备导通

网友:
第一只高通低截止,增强型,应用在供电电路中
第二只和第三只,低通高截止耗尽型,多应用在开机以及充放电,隔离保护里面

网友:
至于MOS管的工作原理,可以参照三极管电子空穴导通法则,在理解的时候你记住一个原则:电子的移动方向与电流的方向相反

网友:
先要分管型,才能分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萧哥,俺谢谢你了!这才是真正的指点迷津高人啊。

网友:
怪了 我怎么觉得第一只是低通高截止P管  二三只是高通低截止N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支持。

网友:
场效应管分高电平控制导通和低电平控制导通的,一般除了它的控制级外其他两脚大都可以互相调换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抓狂,我到底该听谁的啊?

网友(2010-09-23):
你直接报管子的编号还好些,比如说Q??,这样我们一看图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