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烫!!!!

楼主(2010-08-24):
故障:插上ATX电源,不开机北桥就烫的要死,,,,测atx无短路,,求解决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主板现在不开机,强加电加不上!!!!

网友:
量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看北桥挂了没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在都在8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都很低,16殴

网友:
北桥挂了吧

网友:
好一可能NB挂了   我 想加个焊看看??

网友:
不开机,北桥巨烫,是北桥坏的 判断依据

网友:
北桥已经挂了,准备换桥吧,要是845之类的就当料板吧

网友:
有8成的机会是北桥挂了

网友:
换个桥吧  ...~

网友:
先测下atx上的各电压有没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值没有短路就先查开机电路
强制开机一般有很多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南桥桥的那个供电没有的话  南桥北桥也会很烫的

网友:
直接量北桥上的电容,如果对地阻值为5以下,肯定北桥挂

网友:
你是强制加电开机的还是自己没动上电就发烫的,先查下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看北桥好着没有,如果没有短路建议查北桥供电及CPU座

网友:
北桥不用想肯定是里面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