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笔记本不断重启

楼主(2010-08-24):
回收了一台R51笔记本,开机到IBM LOGO不断重启,拆机后上CPU假负载或不上内存都一样不停的重启,测-PWRSWITCH端电压2.8V,应该是偏低,-PWRSW电压为0.98V,拆了D21还是一样,表笔对地瞬时短接不能触发,接键盘可以触发开机。
拆了D21后-PWRSWITCH电压升为3.3V,这时短接可以开机,但还是重启,D21另一端通过R308接VCC3M,R308阻值正常,疑问,为什么PWRSW(H8 20脚)电压为0.98V?觉得待机时应该也是高电平,短接PWRSWITCH时,PWRSW0.98V电压不变,换了个R51E的H8,故障不变。H8 19脚输出PWRSW H8至南桥PWRBTN#信号开机后有电压跳变,重启时PWRBTN#3.3V跳变。
不会修笔记本,希望有朋友能指点一二,这R51 INTEL855芯片组的H8和R51EATI芯片组的H8能代换吗?两个都是H8S/2161BV,会不会内部程序不同?

网友:
个人觉的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些。如果实在整不了,可以试着做下看看。

网友(2010-09-23):
会不会是D21管子问题?有没有数值,对照一下。

网友:
我也感觉南桥有点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换一个试试